4609 用哪些型号代换

楼主(2010-07-19):
4609用4411可以代换吗?还有哪些型号可以代换呀,

网友:
8脚的4609呀   帮帮我呀

网友:
一个复合型MOS,一个是P沟道MOS管,不能替换。
AO4609参数:
n-channel                p-channel
VDS (V) = 30V           -30V
ID = 8.5A                   -3A

网友:
你手里有什么型号的,你不会用集成电路查询软件吗?

网友:
楼主用4501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  4501  4502都可以  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把1  5678这几只脚连在一起

网友:
4511可以吗?我手上有4511

网友:
算了,放弃了。可能是南桥有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B(2016-08-10):
手上现在没有这些芯片,怎么整呢,而且123脚都连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现在没有这些芯片,怎么整呢,而且123脚都连一起了

4500  4501  4502都可以  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把1  5678这几只脚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