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50 开机提示F1

楼主(2010-07-19):
5150是怎么取消F1

王大修 -4 请认真描述故障、明确标题

网友(点评):
替你修改了标题,下次删帖

网友:
请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是一台DELL5150主机来的啊!
每次开机都是要按F1啊!
在BIOS里怎样设置都不行的。
请问是哪里设置问题啊!
哪位碰到过这问题的说说怎样解决啊!!

网友:
F1提示的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