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地BGA的疑问,功耗问题

楼主(2010-07-19):
          仔细看了基地bga的参数感觉有些功率上的疑问想问一下,上下加热是750W各一个,加上下预热2000W,已经是3500W了,不知道基地的机器的电源插头的承受功率,我所知道的现在普通民用插头的功率是2500w,即250v10A,超过这个值插头会存在危险,而且就算插头可以承受插座未必可以,而普通民用空调的插头是250v16A,即4000w,有500w的余量,可以保证安全,不过和一般3脚插座不配,要另外购买,不知道这些基地有没有考虑,我没有bga,所以也不会有基地的机器,有点疑问,因为安全问题,虽然真正用到全额功率的机会很少,而且时间短,但这样总是存在隐患的,大大们帮忙说明一下吧。谢谢。

网友:
功率标称是满载功率。实际使用时不会用到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觉得不安全,家里的一个电热水壶1700w,原来是欧标插头,买来时配了一个转换插头,没过多久转换插头烧坏了,自己换标准三角插头,看欧标的是250v17A的,市场死活没有,只有空调16A的,无奈只能用250v10A,虽然用到现在没有问题,但是可以看出国外设计时考虑的安全要求比国内的高,用额定功率的40%来带负载,目的就是减少发热和老化,即延长寿命又保证安全。
不过还是谢谢大修大大解答。

网友:
预热  和上下加热又不同时开!再说了,一般都是开店的买BGA,店铺的线路肯定吃的消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问题 民用电比较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