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线圈

楼主(2010-07-19):
请问笔记本网卡的线圈可以改吗,怎么改!

网友:
什么线圈?要怎么改?

网友:
楼主,真强人也, 不过最好是说清楚点,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就是笔记本不能上网对吧,一个网卡芯片,还有另外的那个东西啊!

网友:
那叫网卡滤波器

网友:
找个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网卡与接口信号连接,需要电感。LZ说的就是那个吧

网友:
找个一样的啊,这个你改了肯定打不到原来参数是不会稳定的

网友:
就是网芯片与接口之间的连接,它里面都是一个个的小线圈,在芯片这一边有的短路一般是网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网桥变压器,直连啊!那个防雷击的

网友:
楼主不要改了,那样不稳定,最好找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叫它防雷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