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冷静王 钻石版

楼主(2010-07-19):
各位修电源的高手,帮帮忙啊。本人这有 好几个这样的电源,都是有待机,开不了机的,电源内部都是采用,高集成的控制IC和主动式的PFC。只有两个变压器,辅助控制IC是《mc6802sahg\6395912》16脚的,驱动IC为《0947tny276pn\68067e》5脚的    绿线和PG所接的开机IC由《wt751002S》和《as339p-ei》组成。没有找到<wt751002s>的PDF,
待机测得(图1)

开机后测得(图2)

网友:
wt751002s1脚应该是个REF---2脚接地------3---4--为低电屏有效(这里如果它前面没接非门电路--应该是接在PW_ON上的啊--不是在PG上。
1 PGI I power good input pin
2 GND P Ground
3 FPL_N O fault protection latch output pin(open drain output)
4 PDON_N I protection detector function ON/OFF control input pin
5 V33 I 3.3V input pin
6 V5 I 5V input pin
7 VCC I Supply voltage / 12V input pin
8 PGO O power good output pin(open drain output)
========================================
1.PGI
2.GND
3.FPL_N
4.PDON_N
5.PGO
6.VCC
7.V5
8.V33

网友:
楼上高人,多向你学习,不用看PDF也知道电路引脚功能。

网友:
那位高手出来帮帮忙啊。是我说的不清楚还是怎样?大家那里不明白,我这里说下,

网友:
有待机,不开机。讨论那么多干嘛。先把5VSB的电容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