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捷波945PL无时钟故障一例(图文不一,未通过)

楼主(2010-07-19):
捷波945PL无时钟故障一例

上电不检CPU,卡无时钟,RST常亮,CPU供电无,北桥主供电1.48V正常,内存供电正常。
CBE无,PCI 33Mhz无,怀疑NB上假负载,无NB明显故障,怕有其他问题,加热NB后无果,查时钟晶振正常。电压够,无波形,查总频,由于资料不足无果。(此PLL是RTM866-480)
顺线查发现一频LM324驱动一颗场管做PLL供电,其中场管Q32 D S极阻抗偏低。拆管再测DS反向电阻无穷大,更换场管顺查LM324其中驱动场管引脚对地电阻不对,直接更换LM324再上电OK,CPU内存自检PASS。驱动的场管源极正常,时钟部分供电正常。此供电是由Q32 D极输出到D9,经D9阻隔到Q34,由Q34转成PLL供电电压。

网友:
此PLL是RTM866-480 , 和你的图对不上。维修思路是倒着来的吗? 也没有连贯性。你的图片全部是在维修之前拍的么?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可以转正了,可惜我说了不算哎

网友:
修好了以后拍的,照片是学徒拍完后上传的,因上传匆忙没检测,抱歉,手上有两块同型号的主板,PLL不同所以拍的两张PLL不一致,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所以拍不到照片了,修的是PLL866的板子,这两天因为业务繁忙没来看帖子,再次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