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笔记本复位按钮原理

楼主(2010-07-19):
台机有复位按钮,笔记本没有。今天发现了华硕A9RP也有个复位按钮
我想验证下我能否用台机的思路来解释笔记本。我想可以的
就此延伸了一个不算难的问题。谁能说这个复位按钮的原理?看你对时序的理解有多少。
说的好的。奖励。

图纸见此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45563&pid=1273590
复位按钮在36页 sw6101

网友:
按复位按钮时 PM-RSMRST# 有效.

网友(点评):
RSMRST#有效。那不断电啦。。

网友:
在台式机上,复位就是硬重启,就是让S0状态的电压复位,这是通过南桥的SLP_S3#--SLP_S5#来实现的,因此,如果要硬重启,只需要让这些信号RST#即可!

网友(点评):
你试试台机,会让S0的电压复位??那按复位开关时,电源都掉了啊。因为S0的电压就是ATX提供!

网友:
复位不就是重启嘛,跟软重启差不多吧。

网友:
拉低EC_RST#
并在松开SW6101时,重新由由3VA_EC延时产生EC_RST,

网友(点评):
考的是:EC_RST#要去控制谁!

网友:
不知道  待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上暂时没发现满意答案。看来大家都不修台机。

网友:
我怀疑是用EC_RST#来控制KBRST#

网友(点评):
这个也有道理。没有机器不好验证

网友:
无能为力啦 本本有复位按钮的还是很少见到的  不清楚这点。我想应是复位EC吧  当EC得到复位后再发出PWRBTN到南桥。南桥再回SUSC# SUSB#。就相信当于再开机了吧  乱说的  不要当真

网友(点评):
自己都觉得是相当于再开机了。那基本不是这个用途了。

网友: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在台式机上,复位就是硬重启,在笔记本中,意思应该就是让S0状态的电压复位。。。。
台式机中当然不是这样看的
  另,能不能把图贴上来,都没看图,猜的。。。

网友:
按下sw6101后使FORCE_OFF#变低电平,使u2202输出的EC_rst#变低电平。ec_rst#变低后Ite8511E芯片复位到待机状态。我想必须要按开关才能再开机的。 刚才找了台A6000的一戳就断电,当然和这机器设计不一样。

网友:
在台式机里面一般是通过干扰灰线送到南桥的ATXPWROK信号来完成复位的不知道在本本里面是否可以通过干扰他的一组OK信号来复位本人愚见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点评):
我的意见是EC_RST#复位了PM_PWROK

网友:
按下sw6101后使FORCE_OFF#变低电平,使u2202输出的EC_rst#变低电平。ec_rst#变低后Ite8511E芯片复位到待机状 ...
引用 网友A:

信号正如无锡老大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ec_rst#有效后。Ite8511E另一个引脚就同时被拉低。我感觉也像是杨老师说的第六脚KBRST#,而这个KBRST#信号脚我猜测应该和第2脚(PWRSW#)这个信号脚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ec_rst#拉低后。KBRST#也低了当然
PWRSW#它也低了。然后就相当于重新开机。只是没有按开关键而已。胡乱猜的。网上没找到Ite8511E的PDF。所以看不到它的结构图。也无法验证如果有板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以上纯属猜测。请高手不要打我。呵呵

网友:
站在台机的思路,我的看法是EC_RST#干扰了PM_PWROK,从而南北桥的PWROK被置低了。完成复位。
看EC的脚位只能查到 WRST#:WARM RESET-----FOR EC domain function  reset after power up
既然是上电后的动态动能,应该不会影响RSMRST#这是肯定的。
只是猜想。
没有机器。只是今天不小心看到的复位键,才想起此问题。欢迎继续讨论或者拿机器实践。

网友(点评):
台机器的RST与笔记本的RST键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原理,老大你不要那这个问题来忽悠大家,也不要用这个RST信号来和台机的RST比较了

网友:
作用不明。但是应该跟通常意义上的复位键不是一个意思。戳一下的话应该只是掉电,并不能重新启动。

网友:
应该是复位CPU吧

网友:
  总得来说 硬复位就是断开南桥的其中一个工作条件 使其直接从电的角度来来复位 比如直接复位s0-s5信号 软复位就是发出init#信号 初始化cpu的地址寄存器的内容以达到复位的目的

网友(点评):
台机的复位跟S0-S5没有联系。没有影响到ACPI。

网友:
按复位按钮时 PM-RSMRST# 有效.
引用 网友B:

月饼
RSMRST#有效。那不断电啦。。

再松开不就上电啦

月饼最好把图纸贴出来,没看到图纸。

网友(点评):
图纸在楼主的帖子中有连接。

网友:
我的简单理解

网友:
请问楼主的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点评):
windows 画图工具

网友:
我见过有的台试机主板复位是直接到南桥的SYS _RST.按下复位等于快速重启。
笔记本的复位一般是直接把待机3.3V/5V都关掉一下。所以按复位就直接断电关机了。

网友:
华硕A9RP的复位是不能用台试机复位的思路来解释的。我大楷看了一下图纸发现待机3.3V/5V芯片TPS51020是由IO控制工作的。复位键又是去复位IO的。如果IO复位了,肯定3.3V/5V会没有的。这时肯定会断电。断电后应该不会再自动开起来了。在其它机子上有见过就是这样。好像笔记本的复位键没什么意义。
       台试机是按复位键后机子会重新启动。
       身边没有这款机子,没办法验证。

网友:
有一点意义 。有时候不开机的话。捅一捅这个复位。再开就能开了。原理没研究过。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笔记本有复位按键,楼上所说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这个键 待机电流有变化的

网友:
从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当SW6101开关处于断开时,FORCE_OFF#信号一直是高电平,U2202的5脚在每次开机的时候都是得到高电平,U2202为EC只是一个RST#的电压为EC复位,当在开机的时候你按下SW6101 U2202的5脚得到一个低电平,这个U2202输出一个RST#电压把EC初始化了,从而只是笔记本断电,必须按PWR开关才能在开机。(U2202就是一个RST组合元件,只是人为的把U2202的5脚控制电压拉低,使EC人工关闭

网友:
  纸上谈兵了 谁有机器实测一下

网友:
正修一台ASUS L5800 ,没图纸,实测结果是:按一下复位键3.3V/5V就跳一下。如果一直按住不放就没有待机3.3V/5V。如果开机后按一下复位键,咔嚓就断电了。

网友:
详细图纸我没有看,从上面诸位所说来看,那个按钮就是在操作系统关机失败后越过操作系统关机程序直接断电关机用的。感谢楼主提醒,我原来没有注意到WINDOWS画图程序的那个文字按钮。

网友:
这样说来。复位键关闭了SUS电压

网友:
快速关机 哈哈哈

网友:
应该理解为快速关机键。台式机上有一个键(好像是些pwor。。。什么的,忘记什么键了,小键盘上快捷键最后那位子)按一下就很快关机了

网友:
兄弟们  求救啊··  也是这些鬼信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8752-1-1.html

个人认为:
楼主所说笔记本中见到的RTC_RST 按钮 。与 COMS跳线 一致。
   PWRSTN 不参与时序。 RSMRST 才是EC初始化 南桥 中时序信号。
PWRSTN信号 在我发的连接求助中关联到了。

网友:
不同于台板  FORCE_OFF#这是一个强制关机信号,

网友:
不同于台板  FORCE_OFF#这是一个强制关机信号

网友(点评):
实验过吗

网友:
楼主的悬赏分还发吗?

网友(点评):
发表意见好的才有啊

网友:
不管怎么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希望大家 以后多讨论 利己利他人,有利加深印象  问题明亮化

网友:
按照楼上兄弟们讲:作用等同于现在的笔记本长按开机键强行关机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ec被复位了 就不发出开启sus的信号了 sus电压没有了 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下Reset Button 时,触发RSTCON#为低电平,这个信号分2 路:A、经过南桥直接控制CPU RSTCON#(有些主板图纸称之为CPURST#)成为
低电平,使CPU 无条件复位;B、给IO 的寄存器 CF9h 发出复位信号,这时IO 发出PWROK 信号,这个PWROK 信号通知南桥和北桥Power OK,PLTRST#
至少1ms 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之后,IO 的寄存器 CF9h 通知南桥使PLTRST#成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时间不得少于1ms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也如此。通过复位PWROK从而复位了桥。

网友:
软复位就是通过南桥的init# 去复位cpu的外部寄存器 硬复位就是南桥的rstcon#直接拉低了cpurst 而本题中应该是让io的寄存器cf9h发出的复位 去复位io的pwrok 这个信号通知南桥复位pltrst

网友:
  这个复位应该也是硬复位的一种 因为它不会等到cpu的busy#信号为高了之后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