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张8600显卡花屏

楼主(2010-07-19):
今天刚收到一批七彩虹8600GT显卡,上电花屏,后来重做BGA就好了,谁知用了一天又花了,最后又给加焊,又好了,不过又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又花了,真的不知怎么修了,望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看来只有重植了。按理,8600GT,GPU虚的不多呀,重植搞好了,30张就有赚了。

网友:
现在重植了五次了啊,就是刚植好就可以用一天,第二天又花了,闷啊,想赚这点小钱难了啊

网友:
重植哪个零件 5次了    应该是他附近的元件要重植

网友:
那显存颗粒,核芯供电,显存供电都要查了。先以这张做标本,后面就好办了。在仔细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加焊如果好了,说明存在虚焊,既然反修了,楼主可以先把其中一个GPU重做后,然后把BIOS的频率降低,再测试,找出故障点,很有可能是通病存在

网友:
我想应该是哪个电容存在漏电,应该不是什么虚焊吧,看来真的还要认真研究才行啊!!

网友:
怎么个花法?软件检测结果如何?全都是一样的吗?你做了多次重置,GPU》显存?不可能是虚焊。也不大会是元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七彩虹素有凄惨红之称,很有可能属于PCB穿孔线路出问题,受热后就好了,我建议LZ上机用温度150度热风吹A区显存的地方,看看受热后会不会好转。

网友:
这次完了,可能是被楼上说对了,用风枪一吹就好啦,我还没有吹动呢,就是热了一下,试机就好了,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