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学习液晶显示器维修思路及方法!

楼主(2010-07-19):
如题所说,很想能找个显示器维修的思路及方法,各款品牌都可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应该没有捷径的,虽然简单,但也需一些基本功才行的

网友:
在大师的指导下多实践,这样很快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网友:
郁闷,本来我在的公司就不是专门搞维修的,时不时有个别的坏的,现在有一台显示器坏了,确定是灯管坏了,可是却不敢去换;因为以前赔过一次,现在老板都说了坏了要全额赔,本来生意就不好,工资不多;郁闷之极啊!也知道多实践,可。。有心无力!
张先生
自己干不了只有拿出去叫维修站修了。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估计只能实践吧!!想换灯管这样的事是需要注意很多细节的!!!

网友:
换灯管要细心,屏线要注意。如果没有经验先找一个坏的屏拆拆看,多多动手就能办到
。心要静!

网友:
哎,心已经很静了,看来这得以后自己维修

网友:
学习没有捷径,要脚踏实地,,,

网友:
多看下论坛 就能成为维修高手

网友:
呵呵,以后自己开店自己试

网友:
买个旧显示器 先练习下 就知道很好修了

网友:
我也是才学习,还灯管真的是要蛮细心的

网友:
为了学液晶,我把自己的显示器,都拆了,就差灯管没弄出来了,
为了学习,我可是管不了这么多了

网友:
显示器灯管要看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有的难 有的简单 最重要的是小心 轻拿轻放

网友(2010-09-05):
小心谨慎

网友:
我总结换灯管的思路就是要胆大心细,维修别的也一样,要敢于实践。

网友(2010-11-01):
看来是要多练习下‘
多实践下 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