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m800刷了BIOS还是这样!

楼主(2010-07-19):
华擎p4vm800,我刷过BIOS了,情况还是一样,情况如下。我也换过CPU,电源,内存。情况一样。请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网友:
MAC在网卡的FLASH立面,你要写eeprom才行。刷BIOS是不管用的。除非BIOS和EEPROM是共用一个芯片的。

网友:
eeprom是什么意思,怎么写?请教!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写,或者你找一个同样网卡芯片的板子换一个吧。一般是8脚的小芯片。网卡芯片附近的。

网友:
我把它取下安独立的,这个网卡像时钟芯片一样的形状。可能不太好找。也没有看到8脚的芯片。

网友:
取下网卡,还是一样

网友:
你在CMOS里面把集成网卡关掉,再用独立的试试,看还报错不

网友:
还有朋友回答我吗?我把网卡取下还是这样提示,还有别的办法吗?BIOS我从1.1---1.6都刷过了,开机后除了BIOS版本号不一样以外,别的还是一样。主要提示下面这个。

网友:
是MAC地址资料丢失了吧,重写一个就可以了,这个资料不在BIOS里,而且一个独立的地址芯片,我在售后看到过他们用扫描枪重刷进去(MAC地址就在板上贴着的),这软件不知道外面能不能找到,能找到的话没有扫描枪,手动输入应该也可以

网友:
到网上找一个刷MAC的软件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独立的MAC地址掉你刷BIOS没有  MAC存在网卡芯片旁边的一个8脚芯片里面  一般是25开头的
如果你不会刷 你把这个芯片拆掉试试 拆掉后还不行的话 那么你就百度一下MAC刷写教程  很多资料的

网友:
嗯,有道理。。。

网友:
现在这张主板不能进DOS,并且在主板上没有看到8脚的那个芯片。这主板的网卡形态和通常的不一样,像时钟芯片一样的。我也取下了,还是要提示。现在怎么为呢?

网友:
在别的主板上网卡旁边那个MAC地址新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