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的网络扩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0-07-19):
问:单位已经建成了有线局域网,现在想采用无线的方式将现有的网络进行扩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连接方式?
答:将无线局域网与传统的有线网络进行互联,这是目前无线局域网非常普遍的一种应用方式。根据前文介绍的两种独立式的无线局域网方案(无接入点的独立式无线局域网、有接入点的独立式无线局域网),这里同样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两种网络环境的互连。
第一种方式,在有线网络中挑选一台性能较高的计算机,安装Windows 2000 Server操作系统,并在该计算机中安装一块无线网卡,然后利用操作系统的软路由功能实现桥接器的功能,完成两种网络环境的互访。
第二种方式,先架设无线局域网,然后在有线局域网和无线局域网之间加入一个无线访问点(Access Point),此时该无线访问点就充当了无线局域网和有线局域网之间的网桥,实现有线与无线之间的无缝集成,有线局域网就可以享用无线局域网的资源,而无线局域网同样可以使用有线局域网中的信息。

请问谁说明下具体设置  比如在特定的办公室里面需要增加一台台机和笔记本 但是网卡口子只有一个,有固定的IP 又想做到笔记本连接无线时候不需要提前输入IP。

网友:
把路由的WAN口接原来的网线口。WAN口的IP设成分配的IP.路由器DHCP服务启动,笔记本可以用无线了,台式直接插路由器上。由于有些路由器好像不能这样,例如WAN口里面如果设成固定IP的话还要设置拨号。如果不行就做个静态路由,否则接其他的电脑不能访问路由下面的电脑。

网友:
这个要看你有多少用户,流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