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液晶电源板

楼主(2010-07-19):
AOC 19寸液晶不显示,拆机拿出电源板,测得12V输出13.15V;5V在4.8V—5.6V之间不停的跳变。再测LD7575PS的第6脚供电端在6V—15V不停的跳变,且开关变压器伴有吱吱声。初步判断负载有短路,去掉所有负载。变压器依然有吱吱声,5V始终不停的跳变。既然是5V不停的跳变,断开5V的稳压控制环节,变压器不吱吱响了,LD7575PS也稳定在12.25V了。于是换掉TL431再试,现象一样……索性把光耦一起换了,这一换把LD7575PS都给烧了。今天快递7575到货,换上全新的7575PS,再换上原来的光耦,故障现象跟原来一样,依然5V在不停的跳变,7575PS第6脚也不停的跳变。查5V的稳压控制环节没发现啥问题呀……不知道怎么查了,望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把高压断开,查5V的线路上的稳压二极管,电容,还有光耦旁边的50V 左右的小电容损坏 也会造成5V电压跳变

网友:
查+5V负载电路,应该是负载偏重,但又没到到短路保护的程度,别忘了屏也是+5V供电。

网友:
有可能电源板就没有问题。

网友:
版主可能没注意看,我把所有的负载都断开了的,这是一体板,包括给高压线圈供电的12V,5V没去高压那边,没带任何负载开关变压器吱吱声,断开5V的稳压控制环节开关变压器就不响了。开始怀疑是开关变压器局部短路,但断开5V 的稳压电路就不响了,应该不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但没查到5V稳压电路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能没注意看,我把所有的负载都断开了的,这是一体板,包括给高压线圈供电的12V,5V没去高压那边,没带任何负载开关变压器吱吱声,断开5V的稳压控制环节开关变压器就不响了。开始怀疑是开关变压器局部短路,但断开5V 的稳压电路就不响了,应该不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但没查到5V稳压电路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可能没注意看,我把所有的负载都断开了的,这是一体板,包括给高压线圈供电的12V,5V没去高压那边,没带任何负载开关变压器吱吱声,断开5V的稳压控制环节开关变压器就不响了。开始怀疑是开关变压器局部短路,但断开5V 的稳压电路就不响了,应该不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但没查到5V稳压电路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检查电源的电容

网友:
测 一下三脚的过流保护脚的电压是不是高于1V的  高于1V7575进入过流保护。达到1V就测300V有没过高  开关管有没不良  与三脚相连的电阻有没变值。

网友:
我觉的问题还是在5V的稳压电路上,一些电容和二极管你测的是好的,但是要换掉才会排除故障。 另外,你插上驱动板 开关灯会亮吗?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控制IC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了,我换了两个通用板试都是一样的,但在接上通用板之前量12V为12.25V;5V为4.95V也不跳了,断开驱动板和高压板,5V又跳起来了.7575的供电第6脚也从5V跳到15V来回的跳动,开关变压器吱吱响不停.7575第3脚电压是0V ,第3脚外接的102电阻取下量阻值正常.电容也正常.开关管取下量也正常,因手头暂时没有这种类型的MOS管,觉得正常就没找代换的.另外:在亮机的一瞬间,屏上有横线,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供电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了,我换了两个通用板试都是一样的,但在接上通用板之前量12V为12.25V;5V为4.95V也不跳了,断开驱动板和高压板,5V又跳起来了.7575的供电第6脚也从5V跳到15V来回的跳动,开关变压器吱吱响不停.7575第3脚电压是0V ,第3脚外接的102电阻取下量阻值正常.电容也正常.开关管取下量也正常,因手头暂时没有这种类型的MOS管,觉得正常就没找代换的.另外:在亮机的一瞬间,屏上有横线,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供电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了,我换了两个通用板试都是一样的,但在接上通用板之前量12V为12.25V;5V为4.95V也不跳了,断开驱动板和高压板,5V又跳起来了.7575的供电第6脚也从5V跳到15V来回的跳动,开关变压器吱吱响不停.7575第3脚电压是0V ,第3脚外接的102电阻取下量阻值正常.电容也正常.开关管取下量也正常,因手头暂时没有这种类型的MOS管,觉得正常就没找代换的.另外:在亮机的一瞬间,屏上有横线,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供电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显示器原来是灯管接口虚焊原因造成的,但为什么改用通用板故障还是一样有点不解,当我再装回时,又好了,真是难以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接口不良打火引起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