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P4890T-M2无VCORCE

楼主(2010-07-19):
一块精英P4890T-M2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拆下主板上假负载测得VTT为0,跑线得知它是由一个在北桥旁边的MOS管控制,接着测此管G极和D极电压都正常,就是S极无输出 ,心想应该是这个管子坏了吧,于是找了个管子换上,上电测试故障依旧,可能是座子或北桥将此电压拉低了?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不对,希望技术小组给我解解惑

网友:
补充:此点对地值为97

网友:
确认 换上的管子是好的话,应该就是后极把电压拉低了,你从别的方向看下北桥或CPU座的好坏,我今天修个不加电,感觉就是IO的问题 ,换了一个还是不加电,又换了一个还不能加电,又看了别的 真的没问题,然后 又换了一个IO 还是不行,我都不准备修了,,发现盒子里还有最后一个这型号的IO索性换上,结果正常了,晕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第一次用回复,上面是我的错,版主不要扣我的分哦,上面说到换了那个MOS管后S极仍无输出,看到石晨的回复后,抱着试试的心理再次换了那个MOS管,天!真的行了,S极输出电压1.23V,测试卡复位灯也不亮了,测了下VCRORE,晕0V?心想不会是座子虚了吧,上假负载量了下VCORE的对地,还真是无穷大!!!!正当想放弃时突然想到月饼老师说过有些主板不上真U是这样的,于是上U测,哦YES真的可以了,听到D的一声,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
S级 有没有短路, S级反馈到电源IC 之间的原件有误损坏

网友:
找了一下正好有这个图纸,你可以看看

网友:
主板的图纸很少,遇到困难的板子多数都是经验来做引导。

网友:
不一定,看看开启信号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