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机,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0-07-19):
今天有接到一台联想机,里面是ECS 945的主板,进系统都正常,但关了机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是地直再转,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关不了机吧,不如把IO换了,关机一般是IO控制,我也是菜鸟

网友:
风扇在转,那显示器有画面吗?        先加焊下IO试试,我也遇到过,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查开关机电路,有没有管子击穿,电容漏电之类的。这种现象IO也时常有坏的。

网友:
估计是没关机

网友:
感觉是Io问题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  在换个系统  在看看BIOS 或刷个BIOS  在换IO

网友:
那屏幕有没有变黑了还是有显示正在关机呢,还是可以安全关机?如果是后两者,一般系统居多

网友:
有过这种问题,一般是IO坏了

网友:
我也总是遇到这种故障,如果有画面就重做系统测试,故障相同请看一下BIOS里电源的ACPI模式设置
接下来就是应该查一下关机后的掉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