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0A白屏已修复

楼主(2010-07-19):
清华同方锋锐K420A,AMD芯片组,ATI的独立显卡,开机白屏,电流能上到2.2A左右,外接显示正常,测屏有3.3V上到。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屏线的问题的话,屏已经有3.3V电压了啊。因为这机子曾经因为风扇问题死机掉电,来我这换过CPU风扇的。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有遇到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首先换屏,排除屏本身问题,再测屏线从主板到屏接口是不是都通,通就BGA咯
估计显卡虚了

网友:
考虑啥嘛@做显卡啊!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提醒,我只想到我没有适合这个的好屏测试了,没想到我的一堆坏屏里面还有能显示一半的,换上去可以显示了。确定了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搞过几台 做显卡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屏的问题不多  但是也有  最好检测好

网友:
已经发全新的屏回来,今天顾客领走了,呵呵。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