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BM R400高压条引脚定义

楼主(2010-07-19):
有台R400的暗屏,LCD屏,换个屏,高压,屏线,还是暗屏,可能是主板上少路供电,
高压条有30个脚,谁知道定义,麻烦上传下,谢谢!
暗屏

网友:
先用外置高压条点灯管试试,看灯管是不是坏了。再来判断其他问题

网友:
哈哈,没人上传咱也搞定,今天正好有台R400的换屏,对比一量就少个3.3V,屏上飞根线就OK ,
不好意思没相机,传不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