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问题,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0-07-19):
一台19清华紫光显示器问题,接电源自动显示无信号输入,后来就黑屏了。不能上数据是什么问题?上信号没反应

网友:
    你那VGA接口有问题没有?这样应该能亮了,查下VGA接口是不有线断了。或者那个图像处理芯片坏了。信号线没问题你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