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不触发

楼主(2010-07-19):
联想天逸F41A,原先不触发,测待机无3。3V和5V电压,先修这个,测8734无供电,费了好大工夫,查到PQ1(P沟道)开路,换后3V和5V不稳定,有时大有时小,估计负载有问题,断开3V和5V的负载,输出正常,单独断3V正常,说明3V负载有问题,给负载单独加3。3V的电压,电流0。1A,主板上无发烫元件,没办法,一个一个试了,最后试到网卡有问题,吹掉网卡,接上3V的负载,3。3V和5V正常输出,待机0。02A,触发一下,电流到0。04V不动了,还是不能触发,测开关接口8P有16V电压,到二极管D7,二极管到EC的32P,触发时,EC的32脚能拉低,EC18脚发出PBTN_OUT#到南桥C2,触发瞬间,检测到EC有低电平发出,测南桥晶振有波,BIOS8脚VCC3。3VALW有,下面不知道昨办了,请高手指点,是不是要干南桥了,有没有其它的地方需要检查的了。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么?

网友:
待机状态下,EC 6脚SLP_S3#为0V,14脚SLP_S5#为0V,这两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正常是不是待机应是3。3V,触发后是0V,是不是这样?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F41 待机情况下 本来就是没有3V 5V的

网友:
按下开关键,EC发出PBTN_OUT#给南桥,南桥在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发出S3 S5高电平信号给EC开启后级电压。

网友:
1;南桥的工作条件要具备,如RTCRST、RSMRST等
2、如果EC得PWRBTN到达南桥,测量南桥是否发出几个SLP#信号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先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