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显卡显示偏黄色

楼主(2010-07-19):
有遇到显卡颜色偏黄的吗 应该是哪里坏了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再补充一下 DVI都能 正常用 VGA偏黄 是那路线断了 还是主芯片有问题呢  技术小组帮个忙

网友:
下次发贴请把标题描述清楚,有不懂的请看显卡版块的版规
9500有以下两种
ATI9500PRO或者L
NVIDIA的GF9500GT
不管哪种型号,只要检查VGA线路的元件就可以,打值(拆掉电阻)来确实是哪里问题
没事的时候自己跑跑线,如果是9500GT会在GPU背面有三个接地的电阻,断开来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GPU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网友:
打VGA接口RGB有对地值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是NV的 9500  我想把DVI的线飞到VGA上 让VGA好用就可以了  不知道都飞那几根

网友:
偏黄是缺蓝色,查一下VGA接口旁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做一下bg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