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10V

楼主(2010-07-19):
华硕M2N-E,不上12V小四口风扇正常转动,上小四针12V后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换掉所有低端管后风扇转动正常,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竟然有9.43V..高端管G极电压11.5V,电源IC是ADP3186,手头有ADP3188电源IC,不知能不能代换。

网友:
把上管也拆下来量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ADP3188来代换ADP3186也可以,不过要把第一只脚挑起,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能 再未换掉电源管理芯片之前 MOS管就不要换上去了
同时 该核心电压还供给北桥   这么高的电压  北桥估计是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掉电源IC应该就可以了 不行的话 就要连驱动一起换掉了

网友:
路过,看了觉得悬。CPU的供电PWM有很强的保护功能,电压超过一定值它就会自动停振。我分析一是PWM挂了,二是上MOS管也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驱动?有用吗?

网友:
保护电路怎么回事,到10V都不保护?LZ确定外围元件,电阻电容没有丢失损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