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不加电 待机5v

楼主(2010-07-19):
ATX 电源不加电 待机5v 电压 。电源IC是 7500B  8脚 11脚 有输出电压 。不知下部修那了 。

网友:
电源风扇动不?我在修的一个也是这样,有5V,但是开机就什么都没了。查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后面也不短路,你查查你后面有短路的地方没。

网友:
没发现有电路的地方。 风扇也不转。

网友:
你查一下功率管的保险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下开关管有没有坏?

网友:
已经修好 。13007 坏了

网友:
这方面的故障要从两个方面查起,首先检查驱动半桥输出的两个三极管是否完好,断电可反复测其阻值,加电短接绿线测电压跳变,主要是C极电压的跳变,次极正常之后。就要检查初极两个功率开关管的B极是否有元件损坏,常见的有1欧姆的电阻和50V 2.2UF的电容。

网友:
已经修好了 ,不用回复了 , 13007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