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焊接接收标准与返修

楼主(2010-07-19):
1.BGA器件的种类和特性
1.1 BGA器件的种类:
  按照封装材料的不同,BGA器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PBGA(Plastic BGA塑料封装的BGA)
2.        CBGA(Ceramic BGA陶瓷封装的BGA)
3.        CCBGA(Ceramic Column BGA陶瓷柱状封装的BGA)
4.        TBGA(Tape BGA载带封装的BGA)
5.        CSP(Chip Scale package 芯片尺寸的封装或μBGA)
1.2 BGA器件的特性
  与QFP相比,BGA的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I/O端子间距大(如1.0mm、1.27mm 、1.5mm),可容纳的I/O数目多(如1.27mm 间距的BGA在25mm边长的面积上可容纳350个I/O端子,而0.5mm间距的QFP在40mm边长的面积上只容纳304个I/O端子)。
  (2)封装可靠性高,焊点缺陷率低,焊点牢固。
  (3)QFP芯片的对中通常由操作人员用肉眼来观察,当管脚间距小于0.4mm时,对中与焊接十分困难。而BGA芯片的端子间距较大,借助对中放大系统,对中与焊接都不困难。
  (4)焊接共面性较QFP容易保证,因为焊料在熔化以后可以自动补偿芯片与PCB之间的平面误差。
  (5)较好的电特性,由于端子小,导性的自感和互感很低,频率特性好。
  (6)回流焊时,焊点之间的张力产生良好的自对中效果,允许有50%的贴片精度误差。
  (7)能与原有的SMT贴装工艺和设备兼容,原有的丝印机、贴装机和回流焊设备都可使用。BGA与QFP特性比较见表1。BGA的缺点主要在于焊接后需X射线检测。
  2. BGA器件的焊接
  BGA器件的焊点的成功与否与印制电路装配(PBA)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PCB布局方面必须考虑三个特别关键的因素。
2.1 热管理
  当进行PCB的布局设计时,必须考虑印制电路装配的热管理问题。例如,如果在PCB的一个区域范围内,BGA器件聚集在一起则可能在回流炉中引起PCB的热不平衡。在PCB的某个区域内集中放置许多大的BGA,可能会要求较长的加热周期,由此会造成PCB上较少元件区域内元件的烧坏。相反PCB的元件较少区域已达到焊接温度,而有BGA的区域温度还很低,助焊剂还来不及从BGA焊点中排出就完成了PCB的焊接周期,从而引起空洞或者焊球在焊盘中未能熔化。
2.2 过孔
  组装BGA的PCB过孔位置的设计要严格按有关标准要求进行。任何与BGA元件焊盘相邻的过孔必须很好的地覆盖阻焊层,不覆盖阻焊层,会有过多的焊料从焊盘流到过孔中,从而引起焊盘与相邻过孔的短路。
2.3 焊盘几何形状和直径
  器件封装引脚排列密度对焊盘几何形状和直径有直接的影响。同样,BGA元件具有不同的尺寸、形状和复杂性。封装尺寸的不断减小,焊盘的几何形状和直径将要求检测技术具备更高的清晰度。
  3.BGA器件的验收标准
  对于组装在印制电路组件上的BGA器件来说,验收标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BGA元件未应用于产品设计之前,多数PCB制造商在其工艺检查中并未使用X光检测系统,而使用传统的方法来测试PCB器件,如自动光学检查、人工视觉检查、制造缺陷分析的电气测试以及在线与功能测试。可是这些方法并不能准确检测到所陷藏的焊接问题,如空洞、冷焊和桥接。X射线检测技术可有效地发现这类问题,同是可以进行实时监测、提供质量保证并且可以实现过程控制的即时反馈。
3.1 X射线评估
  在第一块组装BGA器件的PC时,X射线可以通过焊盘边缘、开路、短路、桥接和空洞附近粗糙的未焊接区域的情况来评估回流焊的程序。开路、不接触等情况表示焊膏未能充分回流。短路桥接可能是由于太高的温度,焊料液化时间太长,使它流出焊盘并存在于相邻焊盘之间从而造成短路。
  需要客观地评估空洞。发现空洞不怕,关键是焊点还能够焊接在焊盘上。但是理想的情况是焊点内无空洞。空洞可能是由于污染和锡/铅或助焊剂在焊膏内不均匀分布等形成的。另外,翘曲的PCB可能造成不充分焊接。开路的焊接点也可能存在。
  空洞的数量与尺寸是验收合格的关键因素。通常,允许单个空洞尺寸最大为焊料球直径的50%,如果焊料是由回流的焊料所包围,焊料球将附着在焊盘上,50%的空洞还允许BGA工作,这虽然是一个非常临界的标准,电气性能可能会满足要求,但机械强度会受到影响。
  含有BGA的PCB必须使用能够分辨至少小于100μm直径孔的X光系统来评估。X光系统必须能够对在测单元从上往下和倾斜两个方向观察。X光检查是成功焊接BGA的可靠保证。
3.2 建议的验收标准
  接收标准将帮助X射线检查系统确认许多典型的焊接问题,这些问题会与BGA器件的使用有关。包括几方面的内容:
  (1)空洞
  焊接空洞是由于在BGA加热期间焊料中夹杂的化合物膨胀所导致的。有空洞的BGA焊接点可能将来会引起失效等工艺问题。验收标准为,焊接点中的空洞不应该超过焊料球直径的20%,并且没有单个空洞出现在焊接点外表。如果多个空洞可能出现在焊点中,空洞的总和不应该超过焊料球直径的20%。
  (2)脱焊焊点
  不允许脱焊焊点。
  (3)桥接和短路
  当在焊接点有过量的焊料或者焊料放置不适当时,经常会发生桥接和短路。验收标准要求焊点不能存在短路或桥接。
  (4)不对准
  X光图像将清楚地显示出BGA焊料球是否准确地对准PCB上的焊盘。
  (5)断路和冷焊点
  当焊料和相应的焊盘不接触或者焊料流动欠佳时,发生断路和冷焊点问题。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4.BGA返修工艺
  多数半导体器件的耐热温度为240℃~600℃,对于BGA返修系统来说,加热温度和均匀性的控制显得非常重要。BGA返修工艺步骤如下。
  (1)电路板、BGA预热
  电路板、芯片预热的主要目的是将潮气去除,如果电路板和BGA内的潮气很小(如芯片刚拆封),这一步可以免除。
  (2)拆除BGA
  拆除的BGA如果不打算重新使用,而且PCB可承受高温,拆除BGA可采用较高的温度(较短的加热周期)。
  (3)清洁焊盘
  清洁焊盘主要是将拆除BGA后留在PCB表面的助焊剂、焊膏清理掉,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清洗剂。为了保证BGA的焊接可靠性,一般不能使用焊盘上的残留焊膏,必须将旧的焊膏清除掉,除非BGA上重新形成BGA焊料球。由于BGA体积小,特别是CSP(或μBGA),体积更小,清洁焊盘比较困难,所以在返修CSP时,如果CSP的周围空间很小,就需使用免清洗焊剂。
  (4)涂焊膏、助焊剂
  在PCB上涂焊膏对于BGA的返修结果有重要影响。通过选取用与BGA相符的模板,可以很方便地将焊膏涂在电路板上。对于CSP,有3种焊膏可以选择:RMA焊膏,免清焊膏和水溶性焊膏。使用RMA焊膏,回流时间可略长些,使用免清洗焊膏,回流温度应选的低些。
  (5)贴装
贴装的主要目的是使BGA上的每一个焊料球与PCB上的焊盘对准。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来对中。
  (6)热风回流焊
  热风回流焊是整个返修工艺的关键。
  (a)BGA返修回流焊的曲线应当与BGA的原始焊接曲线接近,热风回流焊曲线可分成四个区间:预热区、加热区、回流区和冷却区,四个区间的温度、时间参数可以分别设定,通过与计算机连接,可以将这些程序存储和随时调用。
  (b) 在回流焊过程中要正确选择各区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同时应注意升温的速度。一般在100℃以前,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6℃/s,100℃以后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3℃/s,在冷却区,最大的冷却速度不超过6℃/s。因为过高的升温速度和降温速度都可能损坏PCB和BGA,这种损坏有时是肉眼不能观察到的。不同的BGA,不同的焊膏,应选择不同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如CBGA的回流温度应高于PBGA的回流温度,90Pb/10Sn应较63Sn/37Pb焊膏选用更高的回流温度。对免洗焊膏,其活性低于非免洗焊膏。因此,焊接温度不宜过高,焊接时间不宜过长,以防止焊料颗粒的氧化。
  (c) 热风回流焊中,PCB的底部必须能够加热。这种加热的目的有二个:避免由于PCB的单面受热而产生翘曲和变形;使焊膏熔化的时间缩短。对大尺寸板的BGA返修,这种底部加热尤其重要。BGA返修设备的底部加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热风加热,一种是红外线加热。热风加热的优点是加热均匀,一般返修工艺建议采用这种加热。红外加热的缺点是PCB受热不均匀。
  (d)要选择好的热风回流喷嘴。热风回流喷嘴属于非接触式加热,加热时依靠高温空气流使BGA上的各焊点的焊料同时熔化。保证在整个回流过程中有稳定的温度环境,同时可保护相邻器件不被对流热空气回热损坏。

受到警告 2#

网友(2012-08-18):
  好文章,其实,自身拥有了BGA设备不难,难的是,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有关BGA焊接的技术,逐步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网友:
是很好的资料,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找个 RMA 拍个图片 就知道标准了 你看看工厂的返修板子就知道标准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