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45A 的主板 8139网卡一插上去,开机的时候就跑出网络引导

楼主(2010-07-19):
S845A 的主板 8139网卡一插上去,开机的时候就跑出网络引导(提示按Shlft + F10界面)的那个菜单,然后机器就一直停在那。 按什么都没用 只能重启。 可以确定 网卡100%是好的。 CMOS 放电, 引导选项里,只留了一个硬盘启动。别的都关了。 周边设备里,LAN Boot rom 都关了。  郁闷中。。 现在机器上不了网卡,有什么办法?
按 Shlift +f10 没有反映。 键盘上。 按任何键 都没用。 包括 Ctrl + Alt + Del 都 无效。  刷BIOS的话 网上也没找到它的版本;
开机界面主板信息:
09/12/2001 - I845 - LPC47M19-6A69VF0AC-00

网友:
1.最好先搞一下BIOS,可以刷一个别的845的bios,(注意保存)
2.换个网卡试试,或者换个PCI槽试试
3.打一下PCI值,看看有没有信号有问题。

网友:
4个PCI插槽都试过一样, 接调制解调器 都正常。 唯独网卡不行。
刷别的845的 BIOS 能共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独立网卡先把独立 的拆掉  不行再查PCI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打PCI数据线的值  再不行就刷BIOS  还不好 那么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谢谢,查PCI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打PCI数据线的值 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了~ 弄不好就不管它了~

网友:
换一个不带网络引导的网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