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雷驰的ZX-945GCLM跑45代码

楼主(2010-07-19):
雷驰的ZX-945GCLM,跑45代码,最近几次遇到同样的问题,郁闷求解。

网友:
是开机就45还是跑到45,还有各处电压复位,说清楚点,大家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
如果不是一开机就45。桥桥空焊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各片电压是否正常,说清楚点

网友:
跑45是有点麻烦,你插一个喇叭听下有没有叫,多数是没有跑数,看下北桥和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不是一开机就跑45,而是跑过C1后,再跑45的。刷过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刷过BIOS还是不行的话,就可能是NB有问题了,不过好像应该加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  44代码一般是座子还有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但这是INTEL的桥,945GCLM。空焊的机率应该比较小吧。

网友:
我手头也有是跑45的,加焊了NB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