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跑电路的方法。

楼主(2010-07-19):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跑电路有什么方法呢,请教各位

网友:
用二极管档慢慢量..

网友:
  楼上灌水,

网友:
怎么说人家灌水呢、本来就是的。如果基础好跑的就要快些。大概知道那到那。跑的时候用金属刷子

网友:
要先基于电路基础的   至少心里要有个大概的图  能估计到下一个点到了哪里

网友:
就是啊,跑线路就是用二极管档点点测量

网友:
我也是刚学笔记本,发现笔记本几乎就没线,跑半天也找不到,有的像3极管的其实是个2机管
,而且还离的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