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945怪问题

楼主(2010-07-19):
我一块精英945PL  其他都正常,就是声卡没声音,,可我一用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就直接死机。。。重新开机,只要不开这两个软件都正常。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把

网友:
声卡和SB,先换声卡试试

网友:
CPU座加焊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官网下个驱动装试

网友:
声卡坏的可能性大些,其次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搞个独立的嘛
现在的才几元一个声卡咯
换了算了

网友:
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看看。 不行的话就有可然声卡芯片问题 检测声卡芯片的3.3V 和5V供电是否正常,再检测复位信号

网友:
IO也有可能哦

网友:
其实现在的系统如果在装的时候没有装上声卡,之后再去装肯定会死机的,如果你是做维修的那就先换个声卡芯片吧

网友:
去官方下载个驱动试试,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有时候认驱动认不对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机也有这个毛病,后来换别的驱动就没问题了。好像V星的主板,见意换个驱动试下。

网友:
先软后硬。建议楼上说的,先换个驱动,如不行就是声卡芯片或南桥,如果是我直接加个声卡上去省时省力。  现在修板子都搞烦了,能不动烙铁就不动烙铁,有时候大多网卡芯片坏了,直接给客户个网卡 10 块 ,搞定,省时省力

网友:
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查一下跳线,最后换芯片。

网友:
换了个声卡搞定了..估计是声卡坏了.

网友:
声卡是AD 的? 我上次遇到一块板 AD声卡  用驱动人生 直接给你装ALC的声卡驱动 造成死机 或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