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7600GE/128M/DDR3

楼主(2010-07-19):
网吧收回来几十块一样的卡都是一开机屏上就有分散摊的小白点,信相这是一个通病,可能好多高手也遇到过,请问高手这是不是显存坏了,对了显存是三星的

网友:
还有这个测显卡的软件怎 么用这个是第一次用也不会看结果,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满天星是三星显存的通病要把显存全换

网友:
晕倒了这次去哪买显存啊,GPU也加焊过也不行的,看来真的是显存的问提,换别的牌子的显存可以吗有什么要求

网友:
乐天大哥在吗?能帮我看看吗我是新手刚学修第一块这个测试软件也不会看希望高手多多指点一二

网友:
上次有位大大说过可以用现代奇梦达换。

网友:
这批显卡的显存是K4J52324QC-BJ12   64*8的,先测试后再查结查
经验来看有两种可能,第一GPU空焊,第二显存坏
楼主的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显存不良了

网友:
如果是开机就有各种点,可以说显存坏掉了,
对于76GE显卡64*8的显存来看GPU重植可能性占60%
楼主可以先找一个显存打一下数据脚到GPU的值看是不是显存不良了

网友:
换奇梦达的BIOS要匹配,直接换三星09年就有新贷卖或者找HY5RS123235BFP-11的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