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液晶还能修吗

楼主(2010-07-19):
看看这台液晶还能修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屏线清理了下,用一个多月又出现了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就能好?怀疑、、、

网友:
屏坏了,这种屏有四个行扫描模块COF或COG。这种情况手工不能修,需要重新压接。

网友:
基本上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压屏,华强北那最便宜,也最熟练,别的地方就是有这种设备操作也不行!

网友(点评):
華強北壓屏的價格如何可不可以留言給我比較一下

网友:
柵級驅動出問題查看電壓有沒有過去,也可以用飛線過去喔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见过3次这样的情况,1个DELL,2个惠普  问了2个大师傅 也都同意这个观点
还有就是这个有办法修复的啊?

网友:
换个屏吧。
500元。

网友:
修不好了,换屏不划算,报废吧

网友:
先换屏线,如果能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次,修不了吧,我是放弃了,换屏划不来

网友:
应该 是屏的问题,换个屏很贵的

网友:
淘宝上去买块  自己换  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

网友(2011-12-09):
有专业工具是可以修的,有的公司就能修,不过我们没有,找能修发过去试试。。。。。。。

网友:
直接丢了吧,换屏也不值了

网友:
没出现漏液 就还能够修吧!

网友:
修屏不如换屏,换屏不如换台新的,

网友:
屏坏啦 没修的价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