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400 la-2761 无显示

楼主(2010-07-19):
开始问题是不触发,EC是KB910Q B4   南桥晶振压差正常。  测开关针18V ,  按开关   EC 2脚 3.3V跳变正常  , 168脚3.3V无跳变  44 30脚 SL 3 5 信号3.3V高电平
手上没有EC   先换了南桥照旧
过了两天到货EC  直接换上 OK     开机触发了, 电流直奔1A    兴奋,  CPU内存 散热片装上  屏线接上    开关  电流跑到0.9A    等了半天无显示   郁闷死
现在内存电压1.8   南北桥电压正常   CPU0.4 左右     没有显示   无奈了
老鸟们给点帮助啊!

网友:
最新情况  CPU电压1.2V出来   现在电流直线升到1.1A   三秒就掉下来了

网友:
请教一下   这个板子应该支持诊断卡的吧  现在诊断卡 00    CPU电压1.2V  电流1.2A

网友:
刷BIOS试一试数据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