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A6T笔记本入系统10分钟就断电

楼主(2010-07-19):
问题是入系统10分钟就自动断电,不入系统就不会断电,CPU换过,内存换过了,请高手指教是哪里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散热的问题了,
是AMD的就换个U看看

网友:
你把CPU压起来,然后用鲁大师看看温度,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温度,还就是供电不稳

网友:
这种问题多与散执的关,先测一个温度看看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你测一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