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V主板维修

楼主(2010-07-19):
一块主板。开机进系统就重启。看一下板。。内存供电有一个电容鼓起来了。。换之。故障没了。但系统不稳定,重装过程会显示io出错。把北桥南桥。1000uf/6.3v  470uf/16v都换了。修好了!!!

装系统。又发现声卡没认到。。。

插一块拆机声卡。。靠 也是坏的!没认到!扫一下观察声卡芯片没虚焊。。那就开风枪加焊一下芯片主试试。修好了!!!

查了一下主板声卡供电5V也正常。。。看了一下坏主板还有好几块呢。找一下。正好有alc202a..换之。

修好了!!!

网友:
这也算维修经验啊,这就是个维修过程嘛

网友:
后面的没看很懂 呵呵!!

网友:
重装过程会显示io出错。把北桥南桥。1000uf/6.3v  470uf/16v都换了??????为什么原因想到换电容

网友:
LZ是正式维修客,修板修的也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