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D故障好多,想改高压板,谁知道怎么输出的

楼主(2010-07-19):
启动不了,所以测不到输给驱动板的电压。
另有水纹~~
稳压管坏278r12
二极管坏(双管同向,穿了一个)
SR520
F83

1、可否直接用12.14的电源不经过稳定
2、只一个SR520的情况下可以接通不?
3、有直接输出值参数最好~~只看到板上写着output 24V 12V 5V

:可以修起来,代换的不太安稳~~桥有些虚~~

网友:
19吋宽屏有24v的输出电压,我第一次看到,我可能孤陋寡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板,但无法测试输出电压分布,而且找不到代换成功的例子。
只能扔着慢慢找资料了,正在打算将电源板跟驱动板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