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一台联想品牌机,客户拿来时是刚进入系统就重启。几次后就开不了机了。
检测卡挡在00,测量开关针电压正常,重启针无电压且对地短路,
开关针对地阻值无穷大
在线急求
开不了机
开关针电压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路查找了,最好说一下具体型号,看大家有没有修过的,或许能给出好的建议

网友:
最好能说一下主板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一下主机号是什么。看能否帮上你。

网友:
你没有测错吧 本来的一个脚就是对地的。没测错那只有跑线看经过什么元件了、

网友:
笨蛋在寻找
的帖子
复位针对地短路 如果没有测错的话 那么就沿着这条线跑 看是进门芯片 还是进桥 如果进门拆门 进桥 那么桥应该坏了 还有拆掉这线路中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机子是08年的启天4600,775针的,现在重启针对地不短路了(700左右没测错)但还是没电压。

网友:
现在机子又好了,我跑线时把喇叭拆了又装上,通电跑码了,不过进系统还是重启,进安全模式没事

网友:
跑线路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