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00-A 一上网就蓝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19):
主机进去系统玩别的都正常,就是一打开网页就定格、蓝屏!郁闷,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了,网卡换了N个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一打开网页就蓝屏!!小弟整不了了,请教高手在线解答、、

网友:
看下网线和交换机有无问题

网友:
这是客户来我这修的机器,之前客户说一上网就死机,现在在我这里也是一上网就死机,网线已经排除了、、

网友:
把网卡拆下来用独立的试试。

网友:
1,玩别的正常    那 打网游正常吗

网友:
用独立的网卡试试  屏蔽集成的

网友:
你换过其它系统试没有呢?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哦,很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禁用集成 用独立的测试

网友:
集成网卡已经摘掉了,系统在我之前他们都换了,在我这里又从新装了一边程序,故障依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EPROM试一试!

网友:
刷BIOS再测,再蓝屏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