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BGA的内存想、显存芯片大家都有什么工具植锡球?

楼主(2010-07-19):
BGA的内存想、显存芯片大家都有什么工具植锡球?
感觉这个工作是内存维修过程中最浪费时间的。
一般的BGA植锡架没有办法夹住很小的内存颗粒,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植锡?
我是完全用手工,钢网+助焊剂+热风台,效率太低了。。。。。。

网友:
用专用钢网,带网加热,效率较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掌握了带网加热后脱网的技巧就快多了。

网友:
植球很简单:把网扣到颗粒上,用锡酱一刮,用枪一吹,一分钟完事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分钟完事?太厉害了把,能详细介绍下,用钢网植球吗?我都是脱了钢网以后植球有的时候焊锡珠会粘到一起很麻烦啊。。谢谢了

网友:
其实说到底,搞多了之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
太简单哦,内存的颗粒就那几个。我主板的桥和显卡的GPU 一样搞掉。小CASE 。

网友:
钢网+锡浆+松香
植锡是芯片下面垫一点纸,用双面胶固定芯片和钢网然后不等锡珠完全冷取下芯片,再芯片上面加松香吹一会,锡珠化了自动变圆并且复位。

网友:
量小的话一个一个刮锡浆再风枪吹,如果量大,还是用植球台批量植好球,再一起去回流好,这样速度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就那么简单,我有视频为证。
植球脱网能植成什么样子的呢?想不明白。

网友:
改天我发个视屏给你们看看我那里的植球速度.

网友:
感觉这个工作是内存维修过程中最浪费时间的。
一般的BGA ...
引用 网友C:

我用直接加热网。。

网友:
9楼回答的最专业.

网友:
回流不是要回流机吗,听说东西几W一台`

网友:
用修手机的钢网行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在这能碰见兄弟 难得啊

网友:
我没试过..但我见别人做...人家很快的....

网友:
真的就那么简单,我有视频为证。
植球脱网能植成什么样子的呢?想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贝贝版主能把视频共享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Q 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