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楼主(2010-07-19):
今天接到一个HP笔记本,开机档Logo,可是压着桥和座子他都可以走过去,没刷BIOS,到Windows这个界面还得压着桥,有时候压着座子才可以走过去,进系统前也得按着桥或者座子才可以进入系统,有时候还假死机,这到底是桥空焊还是座子空焊还是电源IC空焊?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 就不当logo了、........可是给人家说的是桥的问题、 收费价格一般收多少呢、加焊桥、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LZ最好提供一下是HP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个人觉的加焊桥还是保险点

网友:
补充,光驱一放碟、一重起就在LOGO那里停10左右才走过去、不放碟、不按硬盘顺秒过去、

网友:
型号是   HSTNN-105C

网友:
很明显就是桥空焊了,你还是把北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