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希捷 80G硬盤 每次啟動系統時都 掃描 D盤,怎麼去掉它。

楼主(2010-07-19):
我自己的一塊 希捷 80 G的硬盤 分3個區 在系統啟動時每次都會掃描 D盤 (就是藍底白字的那種)很煩,請問在不換硬盤的情況下 怎麼修復或不讓它每次啟動都掃描。

网友:
硬盘扫描看看 有没有缺陷

网友:
D盘格一下试一试,要不就是有坏道了吧.查一下.

网友:
MHDD来ERASE一下,估计会有惊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 MHDD ERASE  會破壞 MBR 嗎?那硬盤上的東西咋辦?

网友:
会清掉数据的。

网友:
你把D盘的从FAT32转成NTFS就行了

网友:
把数据移到其它盘下,然后格式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备份一下数据,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10楼的说法可行!

网友:
可以用thdd修下

网友(2010-08-26):
可能有坏道吧,将数据备份,重新格式化一下了

网友:
扫描一下盘我想是你的硬盘问在查一有没呀别的什么问题你 看看

网友:
在DOS提示符下输入CONVERT D:/FS:NTFS试试

网友:
应该有坏道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楼的方法,是最好的办法。我接到一台笔记本,修好开机,每次到那里扫描D盘,就死机,但不用它扫描的话,就可以进系统,
我直接重新分区,做系统,OK!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每次都能正常通过   重装系统就OK了

要是每次都卡死    硬盘指定是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