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7600GS显卡问题

楼主(2010-07-19):
显卡有时花屏,有时不花。    GPU温度很高,运行一会很烫手。

用软件测试REPORT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8428608            0      8428608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1 A31 A31 A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31 A31 A31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是显存虚焊了吗,高手帮帮忙,感谢。
用安泰信8205热风枪可以吹吗

网友:
核心重植加焊然后再测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我试试。

网友:
忘说了,楼主的显卡是DDR1、DDR2还是DDR3,因为ELSA有三款不同的76GS
分区管理也不同的,希望楼主看到急时回复
可以直接加焊GPU,如果故障相同请按照型号来修,DDR1和DDR2的请查右边上数第二颗 DDR3请查右边上数第一颗

网友:
从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DDR3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乐天真是专业~~   高手,没得说~!!!

网友:
正常来说,打值是最准确的方法,我在维修的时候都是打值然后再确实是显存还是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