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MF4-3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07-19):
今天接了个板     CPU供电短路不能开机。量了一下有一个供电管短路了,换了以后能开机了但断电      没发现别的地方短路   是不是CPU电源IC坏了啊

网友:
多长时间断电,断电后别拔线,他还会再自己开吗

网友:
断电了,可能管子又击穿了

网友:
如果还是断电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MOS管又被击穿,如果又有坏的了,就可以怀疑一下电源IC有没有问题,还有你那个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可能有别的管子跟电源芯片也坏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把上下MOS管全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断电  是掉电还是保护?如果是保护那么把那一组管  还有那一组的驱动IC一起换掉

网友:
找不到同样的IC

网友:
MOS没有被再次击穿       把所有的都换了一遍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