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短路老烧330的电容

楼主(2010-07-19):
华硕A6T接上可调电源,就发现短路了,拆开整台机,发现一个复合场效应该管(4925)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的(4925),用标笔测下周边的元件,没发现短路。就调好可调电源的电压(调为3V),看看会不会短路,接上后没短路,拔掉电源,又将电压调为10V,接上电源又短路了,这次除了烧4925,还烧了两个330的电容。连AMDCPU也换过了。试了几次老烧330电容和4925.搞这个短路问题,头都大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老烧330电容和4925.还有330的电容可以用390的电容代换吗?或者有什么电容可以代换330的电容?

网友:
电压峰值太高才会击穿电容的,看一下电感有没有问题,不行就换一个电源IC,另外看一下板上应该还有一个反向的稳压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