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板上的两个配件型号求助

楼主(2010-07-19):
如图 R264和下面的二极管已烧
网上找的图片 R264第三环看不清颜色

网友:
如果不认识元件,建议送专业人员维修,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来求助而已 本人就是维修人员 可能没你专业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电阻色环是红红金金  2.2欧姆的

网友:
一般是基准 431

网友:
2.2欧的

网友:
2.2欧没错

网友:
R264=2.2歐, ZD206=P6KE9.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