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5C3

楼主(2010-07-19):
明基Q5C3   15寸。该机冷开机。机指示灯闪烁,。闪烁时屏也要闪。能看到图像。指示灯绿色。按键使灵。等段时间正常使用。电压正常。

网友:
延迟开机,一般是电容方面的问题

网友:
按键使灵  是不是按键不好用呀  应该是主控芯片有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