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5遍后正常开机。

楼主(2010-07-19):
前几天接到一块主板。
说开机慢。
我拿过来插上诊断卡一开机。
吓我一跳、主板重启5遍后就正常开机,
我是莱鸟,完全不知道怎么查。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主板型号?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是不是一个桥的 我遇到一个主板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电开关七八下才开机 .开机就正常玩.怀疑是桥的是 是一个桥的 也没修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电源的事。
   那电源是我们专门维修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就是一个桥的

网友:
换桥应该可以解决,PCI-E总线不良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   还有32.768KHZ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你换个内存,试试呀、

网友:
跟IO有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桥的板 桥空焊了  直接加焊桥 NF的通病

网友:
一件一件的试试看看能不能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