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出现亮线真的不能修了吗?

楼主(2010-07-19):
前几天接到客户的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开机后屏幕水平位置显示一道亮线,店里的师傅说是屏幕问题说不能修了!这样的屏幕真的不能修了吗?只有换屏幕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热压排线出问题了,一般没有厂家支持就难了。我这里现在都选择对付用或者报废。

网友:
现在网上出了一个压屏 的小工具可以 试成功率怎么样就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