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8400GS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0-07-19):
插上这块显卡按下主机电源开关没反应,拔掉这块显卡能正常开机,而且在通电的情况下,插上这块显卡正面从左到右第4个金手指有火星跳

网友:
供电有短路  测场管有没坏

网友:
12VBUS短路,这种现像最好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管都卸了也是这样

网友:
测一下各个测试点对地值有不对的就对应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