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00 进开机画面掉电

楼主(2010-07-19):
东芝 M100进开机画面掉电,请高手指点。显卡,北桥,南桥。都换过。我发现这款机开机风扇不转,不知时候正常
显卡
掉电

网友:
看CPU背面是否有NEC大电容\。。有的话直接拆下并几个330电容上去

网友:
没有,都是小的330的好几个

网友:
用电池也掉呀!

网友:
不要再问这个东芝机器里,论坛里的帖子解释这个问题都快说烂了。电容啊!没有那颗就找4颗330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