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问题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7-19):
IT8510TE GXS 可以用IT8510TE GXA 换不? 到处都找不到 GXS的芯片!
芯片

网友:
怎么没人了啊!

网友:
试一下呗!反正是不加电的机器

网友:
找一下引脚定义看看一样不

网友:
找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图纸,如果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首先申明 我不知道 我想告诉lz 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上这么说是不全面的 ec的引脚定义是查不了的 datasheet 也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是有代换成功的 或者是有厂家的资料的 才是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
可以换换试试~不敢保证

网友:
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图纸

网友:
我同时修两块台式机板子,都用iTE IT8712F-A IXS,但引脚功能不一样,板子上的走线当然也就不一样,有点怪

网友:
这个芯片我在华硕的机子上换过,都有程序,装上后就不加电了,其它机子没试过

网友:
试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你还是不敢换的话,到淘宝上去找一定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