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降频到100M

楼主(2010-07-19):
一台dell d610的机器无故降频到100m , 原来1.6G 的 用起来奇慢啊,Everest侦测cpu85度 。驱动人生侦测cpu225度。牛的一塌糊涂啊。可是手放在cpu上只有轻微的热。现在去掉温控芯片了还是一个样子啊。。电池和电源都换过了,cpu ,硬盘,内存也都换了求大家帮个忙啊解下。
cpu
芯片

网友:
刷BIOS 检测温控的检测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A:
可能CPU温控芯片坏了,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cpu内部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cpu换过了吗 如果cpu正常 南桥这边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DELL的降频很是头痛,这种我都没修好过,
楼上的4月26日注册的,两个多月就高级维修员了,
真上佩服,不亏为技术小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