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带独立显卡的》笔记本白屏 外接正常··求救··

楼主(2010-07-19):
         接到一台海尔T68  《带独立显卡的》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换过屏一样··测量过屏线·没有断线的·
   加焊过显卡··但故障还是一样··屏线3.3v电压正常··还是一样白屏?
       求电路图··有兄弟遇到这样讲解讲解···谢谢··看图

网友:
显卡虚焊是通病了。

网友:
重植显卡测试一下

网友:
检测一下屏供电的电路,要没事的话,就是显卡的 事

网友:
屏供电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重新置球吧

网友:
此本已经修复··
  是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因为这个本子以前是有人修过啊··
不知道是焊工不行还是咋滴··
       把2个脚碰到了一起··   翘开···开机   出现海尔logo···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晕,怎么不先目测

网友:
重新作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小富朋友,要不然我也以为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单桥的它的桥散热支架做在外壳上了,所以散热不是很好,桥爱虚焊

网友:
连锡啊,你当时没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