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5200花屏,帮看定位

楼主(2010-07-19):
爱尔莎显卡GF5200花屏,是坚条,64M显存,GPU右是上U5 下U3    背面是上U4  下U2

测试软件后是:

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把U4 U5加焊一下,然后再测(加焊过程就不说了,加焊不好会坏掉)

网友:
5200坏显存的多,先定位后换显存,你这样搞大家很难帮你懂了吧

网友:
T-SOP的显存还是很好定位的,楼主可以自己定位,然后找出坏位再打值来确实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用纯酒精清洗显存周边管脚看看。或有可能是显存虚焊。

网友:
本人新学,刚学用软件查看问题,只是不知道怎样看哪里的代码是出错的?
是不是看这个代码0 3 4  5   21  24  60来定位就可以了,不用看其它吗?

网友:
实在定位不了你就抽奖被   看几次能抽到

网友:
还是乐天说的对,问题出在U5这个,我正好有个GPU坏了的5200显卡,把U4U5显存换了后还是一样花屏,但比原来还要大花。。。。定下来心好好想想有个版主说过要打阻值, 这下我好好打每个显存的排阻阻值发现U5旁的排阻有一组不正常,开路了,换了后还是大花,一想U4换过显存,怕是也不正常,又换回来后,不花屏了。。。。。
总结是U5的旁边的排阻不正常至小花屏。。。
再次测试还有是错误代码40  41 42 43  63。。。。但不花屏,会不会是U5还是有问题?

网友:
有空焊的地方,先查显存、